[主板&显卡]
冠盟845PE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28):
故障现象:上测试卡跑B0 查代码表没找到这代码。
维修过程:测量阶段:测CPU电压1.35V正常,测内存电压主供电为1.15V,负载电压为0.9V,很显然不正常,一代内存应该是2.5V和1.25V。
          开始修内存供电:测内存供电场管15N03H D极3.3V正常,S极1.15V,G级3.3V,G级电压明显不对,于是找到控制G级电压的LM324,测4脚供电正常为12V,第12脚为内存供电管的基准电压脚为2.48V正常,由此判断LM324坏,换之。可换后还是同样故障,心想既然LM324没坏而且工作条件都具备了,为什么G级电压还是3.3V呢。于是想到应该是场管G级漏电了吧,于是又换了场管。这下内存供电上来了为2.6V,负载电压1.3V。
          试机过程:开机还是跑B0。又测到LM324的第5脚为1.2V,第6脚为0.9V。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于是又从第7脚开始跑线没找到与之相联的供电管。正在一愁莫展的时候,心想是不是这个与显卡有关系,拔下显卡擦了擦金手指,重新开机一跑码到最后,测第5 .6脚电压也都是1.2V了。接上硬盘做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845系列的板有多数都是内存供电MOS管软击穿,换了就好。但是LM324一般很少坏的。。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BO 前天修了个杂牌的是内存啊!不同芯片组代码应该不一样的!

网友:
晕 要我直接先换供电管

网友:
是我也先换管子 这个容易····

网友:
845系列的大部分供电问题都是MOS管

网友:
如果是8脚的芯片坏了  一般不会G  D   S都会同时有电压的

网友:
走了弯路 这样让我们的思路也很乱...

网友:
一般杂牌845 B0就是 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