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7 用适配器断电,用电池不断电。

楼主(2010-08-28):
今天接到一台捷威Z07的
笔记本
,用电池装系统都行,一用外接电源就关机。请高手看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教教新手
笔记本

网友:
先检查适配器是不是正常,再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可以用大约7、8分钟。光用电池可以用到电池没电,光用适配器系统都进不了,就断了。

网友:
主板供电分两路,一路是电池供电,一路是外接供电,从你说的现象看,一定是外接部分出问题了,这种现象你第一要看保护隔离电路,如没问题就是冲电部分有问题了,你试试等你的答复

网友:
充电电路也有可能呀,最好是查一下吧

网友:
用外接电源一开网站就关机。用电池开网站正常。电池电源一起用,开网站等一会才关机!

网友:
开机隔离电路在哪里?是几个脚的芯片?应该是多少V?本人新手,,,只是看到师傅弄那台笔记本的故障。。。

网友:
赞同充电电路问题,不过提醒一下,可以先换个适配器看看再说。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不行了, 估计保护隔离电路有元器件性能不良了, 还有拿充电线路,好好查查吧···

网友:
gateway 的笔记本感觉充电电路容易坏。我手上有一台就是有时候能充电,有时候不充电。机器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换过两个适配器。问题依旧

网友:
用外接电源一开网站就关机。用电池开网站正常。电池电源一起用,开网站等一会才关机!一起用断电后,冲电的灯还亮的

网友:
忘记了,还换过CPU试过!问题依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先易后难。

网友:
赞同保护隔离 电路虚焊...

网友:
兄弟朋友们。。。。问题终于解决了。。。。让人想不到的是,,,,我拿去别的地方修。。。只看见别人把两个桥都杀过。。。。。。现在问题OK 了 。。。。我想不通。。。。。但问题解决了。。。我还是给大家说下。。。毕竟 这么多朋友回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