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液晶驱动板坏,求驱动程序。

楼主(2010-08-28):
优派19液晶驱动板坏,求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

网友:
先不忙刷软件,看主芯片是否供电正常,如正常到料板上拆个主芯片换着试试。

网友:
主芯片供电正常

网友: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
不一定是驱动板坏了吧。
也有可能的高压板的问题。
先换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
我已经用能用的试过了,不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

网友:
在线等,急呀。。。。

网友:
先测3.3V和1.8V正不正常

网友:
这故障应该是高压板有短路造成灯闪

网友:
先测3.3V和1.8V都正常

网友:
奇美的板子哦 前天我这里刚好有一台同LZ一样的机子 不过没备份下来

网友:
哦,谢谢大家了,在网上找了一块同样的驱动板,换上故障排除,

网友:
有一条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