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屏式电脑

楼主(2010-08-28):
神舟唐朝L300D,赛扬M1.6G处理器,512M,80G硬盘
电压齐,估计可能BIOS问题
有没有大哥帮助下,发个BIOS

网友:
把你的测试数据发一下,不要动不动就找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神舟官网找一下

网友:
就是因为没有找到,没有BIOS啊,只有其他驱动

网友:
没有就只有到一样的板子上保存下来再涮了

网友:
cpu发热的,1.5V,内存1.8V,集成显卡的,其他还要测试那呢?北桥供电2.5V的1.3
V

网友:
神舟就好故电容  还有那个9202坏

网友:
9202坏了,北桥没有1.3V的电压吧

网友:
神舟最次,到驱动之家啥的 官网 看看

网友:
就是网上没有找着呀,特来求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