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挡LOGO

楼主(2010-08-28):
DELL D610挡LOGO,集成显卡,版号为JM5B,开机到了LOGO界面就死机,南桥换过,BIOS换过,时钟换过,CPU供电芯片加焊过,单片机换过,能换的都换了,就是没有见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板子网卡爱虑,加焊下试试吧

网友:
系统有没有重做过呀,这样的问题有好多都是有系统造成的呀

网友:
建议换个硬盘或内存看看

网友:
楼主 档LOGO就是南桥的事情啊  你怎么就换那么多的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LOGO都死了进不到系统,怎么做系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LOGO都死了进不到系统,怎么做系统啊?

网友:
fbm的南桥,你换的是全新的吗?
再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以前遇到过的。你换个内存试试。然后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我的板都亮机了,南桥应该工作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内存早换过了,BIOS也换过了,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最头疼这种问题.能亮但不正常.呵.期待能查出什么问题

网友:
南桥引起的原因多一些,我有修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
南桥没做好,空焊也会引起挡LOGO的 兄弟

网友:
我修过三星的机子,跟你这现象是一样的,加焊过南桥几次才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连续做了几个南桥,不可能总是虚焊吧,而且总是死在同一个地方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查看南桥与时钟的关系线路,会有收获的.

网友:
一般来说南桥的48MUSB时钟脚虚了会档LOGO

网友:
能亮不代表南桥完全OK,是部分空焊吧?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