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晶阵32。768有一脚无穷大正常吗

楼主(2010-08-28):
现在修一块板不触发,EC的晶阵32。768一脚阻值为五百八,另一脚为无穷大,这正常吗
不触发

网友:
有的接了电阻就会无穷大,追一下晶振到EC的线路!

网友:
用波波验证一下

网友:
应该不会的,你可先换个同样的晶振看 看

网友:
跟据电路来,如果直接进ec肯定是有阻值的

网友:
上电测电压,有电压差,一般都正常

网友:
上电后量两脚,有压降就是正常的。或者干脆那个示波器,如果不是网卡晶振,都应该有波形的。如果没有,去别家借。
我们店就没有,不过我想用的时候,都是跑人家那去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