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化同方的CRT雷击,

楼主(2010-08-28):
保险烧,开关管烧,换开关管原7N80C,用K2645代,上电又烧了。
3842,7脚启动电阻正常,0.33电阻也正常。
、查了一圈没发现坏的,新手,请大大指导一下

网友:
电源次级负载正常吗?

网友:
把3842一起换吧

网友:
3842拆下来,3.5脚短路,换个就好了,经验就是雷打的,不过电源管理好不好,先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