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 MX SE PLUS怪问题!疑为主板,原为显示器(已解决)

楼主(2010-08-28):
原本每次开机都会显示显卡信息,主板品牌LOGO,还有系统启动选项和启动界面的,现在的问题是开机一直黑屏,过了一会儿直接出现鼠标然后直接进入桌面了,我没装过什么影子系统类的还原软件,进入系统后用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死机或其它现像,开机进入系统的时间和以前一样是48秒,就是关机重启或断开电源后再开机还是黑屏无显示,然后就是像上面一样直接出现鼠标进入系统桌面了,放电也放了还是不行。开机按DEL也是黑屏没反应。

没有思路了!请教各位该如何解决了!

主机已全部检测过没有问题,最后把焦点放在了显示器上,换了个显示器就能开机显示开机自检信息,品牌LOGO,系统启动项等,估计是这二天打雷引起的显示器故障,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遇到,纯平显示器打雷那天晃了一下,后来就出现这问题了,害我在主机上搞了好久,还把自己的古董电脑上的主板给烧了,怀具呀!

网友:
怎么没人指教啊!有高人没有啊?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先更新BIOS资料,如果还是有问题说明桥不稳定

网友:
北桥,或者是显卡

网友:
看显卡电压正常不   刷BIOS

网友:
肯定是先刷BIOS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BIOS  再打一下PCIE数据线的对地值  来看一下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刷BIOS这种情况我的朋友以前见到过

网友:
bios 或者显卡。。

网友:
开机后面一片黑,接着直接进入系统,连DOS都看不见了!怎么个刷法!
我现在怀疑问题出在显示器上,那天打雷显示器闪了一下,之后才出现这种情况,不过开机后能进入系统桌面,显示也正常,就是进系统前的信息无法显示,一直是黑着过来的。等会去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闹了半天你自己都没测试是哪里的故障就发贴?
大家说了半天原来都是无用的。。。。。
换显示器,换主板,换显卡,换系统自己先测试

网友(点评):
乐天 还不是常住居民啊 呵呵呵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毛病,加焊北桥就过,是SIS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显示器没换,其它的都换过了。现在唯一想到没换的就是显示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显示器没换,其它的都换过了。现在唯一想到没换的就是显示器了!
回错了,尽然回到自己的了。

网友:
由于这二天比较忙,所以没有很全面的检测,晚上又搬着电脑去测试,最后一步换显示器,测下来一切正常,开机自检信息全部显示,这破显示器害得我把自己的老电脑上的主板给烧了,真是怀具呀!

网友:
哈哈,我以前修显卡的时候,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一张显卡用着用着会黑屏,不断的再显卡上找啊找,不断的加焊GPU,搞的要死没解决,最后换显卡也一样才考虑显示器问题,结果还真是液晶显示器灯管原因造成的黑屏。笑S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会怀疑主机,阿门 希望杯具不在重演

网友:
这显示器也坏得挺怪的。。。。修电脑偶尔也会遇到这么郁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