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GV开机就通电,CPU没有电压

楼主(2010-08-28):
技嘉865GV,775针的开机就通电,CPU没有电压风扇旁有个3310管子,G,S都是12V,D没有电压。

网友:
这位兄弟,你提问的时候要把这板开机电路跑一下啊。你这说的一头雾水的谁能帮到你啊。

网友:
先查开关针电压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上电就开机, 能不能正常关机.关不了机的话.就是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是的,如果换了是我遇到这种故障,也还是先路一下开机电路,你那开机电路都是由什么元器件组成的???

网友:
不过,看你的情况,开机电路的可能还是小点,,诊断卡代码是怎么跑的???

网友:
CPU没电压,肯定时不跑马了啊

网友:
GS都有12V了?D敢没有电压?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短路的

网友:
点开关针四秒不能关的机就查开机电路,能关机的就查CPU供电 的条件:VID组合、供电 、EN信号正常就换PWM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就通电  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关机  如果能关  那么修供电  不能关机  测开关针电压有没有  没有电压查上拉  有电压 看绿线与什么相连  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