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自动关机

楼主(2010-08-28):
电脑CPU温度过高,主板检测到风扇时转时停怎么办?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风扇试一下?

网友:
测一下主板上给风扇供电的3个针脚电压各是多少?发上来。

网友:
把控制脚 那条线断开好像也行,最好是换个风扇。

网友:
要么换个风扇,要么把控制线断开,后在插上去看看!

网友:
硅胶有没有兴涂呢,

网友:
cpu四针改三针有的板子开机会报错  在BIOS把风扇报错关了

网友:
更换风扇先吧!!!!!!!!

网友:
上点硅胶,板上应该还有另一个风扇的电源插座,换那个试试。。。

网友:
这个改风扇就能解决

网友:
控制线断开?  是说CPU_FAN吗?

网友:
放电。把主板的风扇检测关了

网友(2010-10-24):
换个新风扇试下看,不行的话是不是主板上的电压没有,修电压就行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BIOS设置的问题吧。  把主板上不启动smart Q FAN 管理就行。 华硕是这样写的。 其他板子写法请看具体英文

网友:
看风扇有无大量灰尘,有得话清理
把风扇拆除来,加上硅胶
看南北桥温度是否正常
电源是否正确

网友:
先进入bios里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温度过高先 是的话就要改善一下散热的问题了 不是的话就可以在bios里面关掉测试温度的设置 就不会了

网友:
清理风扇,灰尘多了影响 散热

网友:
把风扇改一下啊

网友:
换个风扇,在CPU上放点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