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40不上电了

楼主(2010-08-28):
海尔H40本来是屏没有背光不亮,换高压板是把亮度和开关信号碰到一起了,然后就不上电了,接稳压电源,电流0。05,按开关,电源指示灯和电池指示灯闪,电流没有变化,各位师傅帮忙指点一下,如何下手,谢谢

网友:
各位师傅PC87591L里面带不带程序

网友:
莫非被楼主搞短路了。

网友:
唉,LZ, 先换个开机芯片试试看吧, 一般都是把这东西给搞烧了, 不行的话,就是南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