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盟烂板,USB接口修复

楼主(2010-08-28):
拿到板子,后置USB接口坏(卡扣断),本以为简单,只要吹下来换个就OK了。风枪上480度,吹啊吹,吹了半天才给吹下来,在另一板了上把好的USB接口也吹下来

麻烦的事情来了,吹下容易,想让他回原来的位置就麻烦了,整了半天整不进去,那个汗啊,时间慢慢的过去~~~~~~~~~~

花了好长时间让他老实了,可是进系统插上USB口鼠标无反映,拿来万用表测电压,没有5V,于是去跑线,跑了半天跑不出个所以来,时间也过去了,马上就凌晨了,想了想,直接从前置的USB-5V处飞条线过来,上机OK,鼠标又听指挥了。。
焊工实在不行,还要加油啊

网友(点评):
LZ厉害 这样也可以修好东西!呵呵学习了

网友:
可能线路很细,你焊接时温度不够,就硬往下拆,所以可以是线被搞断了

网友:
一般有个贴片电感坏了 变值了  不通了

网友:
焊工不过关,

网友:
处理焊下来的USB借口后 一定要处理残留的锡 处理干净了 就好装了 我用的是 0.75平方的铜芯线当吸锡带用 占点松香效果很好 处理的很干净

网友:
你用风枪吹,然后用吸锡器一吸,又好拆,又好装。我以前用电烙铁跟吸锡器废了牛劲才弄好

网友:
原USB 供电的保险坏了。。。。

网友:
哈哈。。走飞线。。。虽然很简单,,学习。。。

网友:
楼主厉害啊,估计性格跟我一样,有一种冲动的感觉,以后还是慢慢来,等焊工过关了,在下手吧

网友:
呵呵,学习啊,飞线找前置的也是没办法啊,别的地方焊接我怕又给弄坏啊,只能找开阔的地方下手

网友:
呵呵,
楼主要多多练习一下,焊工和跑线,这个基础的东西。

网友:
强悍。太牛逼了

网友:
焊工还要练练哦。 嘿嘿。  焊的时候加点松香嘛

网友:
甭管怎么说,您把主板修好了,恭喜您!!但是要多抽时间练习焊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光是焊工不行  飞线也不行  用不着飞那么张一条的

网友:
哈哈,,这线飞得够远

网友:
告诉大家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废电源上的线 粘松香来当吸锡线。

网友:
楼主刚学习呢     这样的主板拿出去 客户会说的

网友:
估计5V被你搞断了 或贴片电感坏了 记得有一片桥 后USB不能上 插USB设备没反应 查USB空时有5V 上USB设备 电压被拉下 只有2.几伏 换贴片电感 OK 收50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哦 太浪费了 附近飞 多好

网友:
思路很重要的,聪明之举!!!

网友:
应该先看看是不是5V下的电感或保险坏了

网友:
哇。。。我是客户就不收货了。。。

网友:
接口拆焊还是易炉好用。。

网友:
拆USB座是有些累,但不至于象楼主这样吧?

我这样的:先给各个焊点加锡。然后用电烙铁把座子外壳的固定脚熔了,用吸锡器吸掉(剩下一点点没关系的)。然后再给各个焊点上助焊膏或是松香。再用热风枪吹,不要多长时间的。感觉有些松动的时候就可以动手了。
拿下座子的时候,最好戴个劳动手套,厚一点就行,防止手烫伤。拿的时候手的力度要适当。太猛容易把PCB板弄伤或是元件弄没了。

插上好的USB座之前,先把PCB板上的焊孔给清了。可用吸锡器,难弄点的用针头捅。搞完之后,把要上的USB座的焊脚弄弄干净,上上去非常容易了。之后就是加焊锡焊上去了,OK!

网友:
飞那么远? 真没招要飞 建议你从 5VSB 的过来 看你的图 就在atx 9#边上啊  不过劝你还是跑跑线路 供电很近 很简单啊 飞那么长的线 不安全,你那焊点还那么大......装USB接口的时候 先把吸锡枪把孔里的锡吸干净再安装回去就方便了

网友:
这是方法错误,拆的时候还好,装的时候就不用风枪了,把那些孔清空,拆机的USB座子上的锡也清干净,很容易焊上去的!
而且在安装拆机的时候要先看看板子有断线没,拆机件是不是好的,省得再来返工!!
多在废板上练练再正式帮客户做吧!!不然,下一次就是这么简单的飞线能解决的了!!!

网友:
楼主的焊接技术还要改进啊,加油哦!!!

网友:
楼主这个焊工不到位吧?估计把线给弄断了...要飞的也用不着这么远啊,直接从键盘鼠标飞一个过来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焊工确实差,连我的都不如

网友:
修好了,搞点洗板水清理一下,客户看了也舒服! 焊功只是时间问题,多练才是硬道理

网友:
换这个接口很难吗?把大的锡点吸掉,风枪吹下,镊子一拔就出来了

网友:
用电烙铁和吸锡器配合加将焊孔内吸出来啊。很简单的

网友:
拆卸之后把剩下的焊锡吸干净然后清洗一下焊口,再焊上就好看多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第一次见这么长的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