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X6330笔记本花屏的原因

楼主(2010-08-28):
朋友的一台康柏NX6330笔记本电脑不知怎的在屏幕的最下方,就是工具栏的位置,屏幕有3毫米左右高的花屏带,整个工具栏只能看清一半,而且一直闪动。我没有修笔记本的经验,请教GG们像这种情况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显卡是ATI-X1300),或者是LCD连接线的问题。请GG们支招,谢谢。

网友:
看朋友说的应该是屏的下方有很多条横线在闪动是吧,这种现像有可能是屏坏了,你那应该是LG的屏的,通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个屏看看!

网友:
通过VGA输出,接一个显示器,看看显示器花不花屏,就很清楚了。

网友:
谢谢楼上2位,我先按2位说的试一下,如果外接VGA不花屏的话,就不会是显卡的问题,那故障范围就应该是屏的问题,等我试了在请教大家。

网友:
通病直接换屏就好了

网友:
是屏坏了,闪屏门

网友:
今天把NX6330试了一下,外接VGA没问题,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楼上说的闪屏门),朋友那个气啊,HP的东西真垃圾了,只有换屏了。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