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星845GV主板三个故障点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28):
故障一:不加电.首先:目测打阻值.目测发现i/ow83627f-aw  网卡芯片 电源IC焊得乱七八糟的.就先还原先,再测待机部分的电压:5VSB  3.3VSB 开机针5V均正常,到I/O部分:61脚:5VSB  67脚:3.3V
68脚:0V(低电平输出,高电平有效  0-3.3V-0),72脚:0V不正常(正常相连绿线应该是5V),就跑了绿线相关的线路,发现开机针位后面的点和72脚还是不通(判断断线或者氧化),果真再i/o后面的点不通,马上补上线,72脚有5V电压了,点开机针可以加电啦。
故障二:无CPU供电  电源IC(RT9241B+RT9602)测rt9241b的供电5V PG:3.3V  SS:0V不正常(正常为高电平3.3V-5V),跑了此脚的线路接一个三极管.测量此三极管B E C阻值不对.摘掉后供电就出来拉.换一个上去后SS脚5V恢复正常.还是不跑码 RST灯常亮.自然故障三就来了.测PCI  B15无PCIRST电压.IDE也无5V.BIOS 2脚也无3.3V.此板没门电路...然后慢慢想想了一下.竟然上家修不好,会不会把i/o换了呢?..就差一步就修好啦...马上断电,换上一个w83627hf-aw上去,结果奇迹就出现啦!RST灯不亮了,还出现了C1.呵呵!修好拉....
总结:给上家掉包了,走N次弯路....二修板就是难啃得板啊!

网友:
呵呵,不错.学习楼主的维修经验了,

网友:
W83627HF-AW只是多了监控电压的功能,而W83627F-AW就少了监控功能

网友:
上家明知修不好了,干脆把IO换了?  这可够害人的。。

网友:
为什么你们的无CPU供电那么好修,我的这两块修不出来,郁闷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61139-1-1.html

网友(2010-09-27):
你先看看U座里面的针脚是否有歪了,我上次也修到过一块华硕845PE的大板也是老不出SS脚的电压,后来想想全部断开了SS脚的元件还不出,就翘开U座一看就有根歪了,搞好后就马上好了。

网友:
高手,二修的板都能搞定

网友:
耐心超强啊 有专研精神 我的话早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