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机器,加载显卡驱动就黑屏!!!

楼主(2010-08-28):
DELL  6000机器(15.4宽屏那种),该机器不加载显卡驱动开机一切正常,加载显卡驱动后,机器就黑屏,显卡换过也不行!!显存颗粒加焊过也不行!!哪位高手修过这样的机器,指点一下

网友:
bios刷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看一下显卡的电压有没有决少的。我修过一台就是显卡电压偏低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了,T4的机器有的时候会这样,解决方法是先不装显卡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AGP控制器改成ISA桥的驱动,再进系统装显卡驱动就好了,祝你好运!

网友:
驱动问题~最好装官方驱动且先把主板芯片组驱动装上后在装显卡驱动

网友:
最好使用官方驱动试试。。

网友:
换系统试试。是不是中毒了?

网友:
  就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驱动都是在DELL 官方网站下载的,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