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机键盘异常,外接键盘正常,求助.

楼主(2010-08-28):
  东芝L515,进过水,喇叭坏,外接键盘正常,本机键盘I,K,箭头键按不了,切换键盘,换系统,改驱动,换键盘,都无果.
  拆下板认真观察,没有一丝进水的痕迹.这下我犹豫了,我不知道先从哪下手,请大哥们指点指点,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之前不是向键盘上贴了一层胶带,你也试试(接口松动),,再拆除信号线挂的电容(漏电),还不行就IC ,

网友:
直接换新键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拆过电容了,故障依旧.直接换IC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键盘换过新的了!故障依旧.

网友:
可能是IO坏了,外接键盘正常,换个新的上去就不行,因为外接USB键盘是由南桥控制的,而原键盘是由IO控制的。你可先把IO换了看看。如果好的话还望朋友能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指导,发个芯片过来试试先!

网友:
到时候无论好坏都请朋友再告诉我一声好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再量量各个PIN的对地阻抗是不是差不多,,那就换IC了,

网友:
谢谢大哥们的指导,机器也没再修了.芯片也很难找,朋友也急着用机器了.
唉,挺郁闷的...

网友:
恩。。应该是E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