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元件会发出异响吗?有图

楼主(2010-08-28):
请问这两种元件会发出异响吗?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6453-1-1.html

网友:
不会吧 一般都是大电容或是电感元件、变压器吧  高手指教

网友:
会得,在修电源时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第一种肯定会,第二种还没碰到过////

网友:
虚汗了接触不良的时候会打火花 都有的

网友:
- -会发声的吗?我怎么没留意!

网友:
会发声的吗?不太清楚

网友:
第一个是MOS管.就看用在什么电路里了·如果用在开关电源电路中一般是不会有声音的.通常是直接击穿.在轻微过载的情况下有的会发出连续的“吱吱”声.第二个好像是热敏电阻.没听说也没发现会发声音

网友:
第一种会,第二种没看错的话是热敏电阻PTC。很多大源现在把它省了,减少成本了
大家换开关管很少注意工作频率的,在不良的情况下,它会造成变压器声音大些,不是本身发声。

网友:
开关管不良会产生响声的

网友:
第二个是压敏电阻,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压敏电阻一般都是用来避雷或防浪涌电压的

网友:
第一个在一次电源那碰到过,  第二个热敏电阻没碰到过

网友:
会吗, 没有去留意过,也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