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00不认原机硬盘、光驱。开机很慢才见LOGO

楼主(2010-08-28):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清华同方K400,开机很慢才见LOGO。CMOS下不见光驱和硬盘!请高手指教

网友:
裸板测,南桥损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测试下看有无电压偏低处没,如无南桥可能大些

网友:
南桥损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谢谢三位朋友 。。果然南桥损坏。。。。焊了一下,就OK了。这种桥是MVP-67MV-A2 三合一的斜桥。。。。

网友:
南桥损坏

网友:
我也同意时南桥问题。

网友:
呵呵,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我看了,没有想真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这一般都是南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