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刷显卡BIOS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0-08-28):
关于显卡BIOS的刷新有一些不明白,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一下,在此谢过
如果显卡不亮,除了摸黑刷之外,能不能使用集成显卡带AGP显卡刷BIOS,有哪些要注意的或者这方面的教程。
如果使用PCI带AGP刷写,除了A卡在命令中须带0参数外,N卡是否也一样要带个0参数,如果不带0,那么默认的是刷哪个显卡
AGP的编号参数为0,那么PCI和PCI-E的编号又是多少
另外:GVFLASH和NVFLASH是不是都可以用来刷N卡,两都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编程器刷比什么都好。。。

网友:
如果是PCI-E和PCI显卡在刷写的时候会提示显卡代号并且已经注明显卡型号
0代表的是PCI-E
1代表的是PCI

网友:
还是编程器比较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