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CPU供电只有1.1V

楼主(2010-08-28):
  接一个映泰G31的主板,不知是不是雷击,测CPU供电是1.1V,比正常的电压低了0.2V,内存电压、时钟电压,北桥供电,南桥电压、PCI和PCIE时钟和电压都正常。用手压北桥或南桥,检测卡代码也一样只是从98走到9b,主板上特有的指示灯提示内存错误,想换电源芯片,又有点难度,不敢轻易下手。此外风鸣器没有任何声响,请问手明示。谢谢!!!!

网友:
不知道LZ上的是什么U啊,有的板不支持老核心的U啊

网友:
G31可以上CD的U,既然能加电3VSB应该正常,你查内存的VTT-DDR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刷BIOS测试

网友(点评):
理论上应该全支持,实际上就有华擎,华硕现在出的不支持

网友:
能上G31的主板,原配是E2160,现在换成了E3300,也是一样的。

网友:
北桥虚焊,或者CPU供电芯片,虚焊占90%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常规来讲  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刷下BIOS 不行那可能就是乔的问题了

网友:
供电应该问题不大,量量其它的吧,同意刷个BIOS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是正常的   测一下U的复位  PG有没有  有的话 先刷BIOS

网友:
1.1V CPU应该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北桥虚焊,或者CPU供电芯片。可以先换供电芯片,再考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