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8B5主板上不了SATA硬盘

楼主(2010-08-28):
捷波K8B5主板上不了160Gsata硬盘,已在BIOS里打开SATA支持,并把SATA的RAID改成SATA IDE了。重启到检测硬盘的那个地方卡住,本想升级一下BIOS看看,但是在官网上找不到K8B5的主板。现求助大伙

网友:
在检测硬盘的地方卡住,那换根数据线跟电源线试试啊,或者是硬盘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
由于主板太老只支持 sata1
硬盘是默认是sata 2  改模式为 sata1 就认了 硬盘后面有个跳线帽的 照着说明你试下

网友:
754Turbo
K8T8AS
K8T8AS-VC
VIAK8T800以上就这三种

网友:
你把SATA的RAID改成SATA IDE了,应该是SATA不用改吧!

网友:
BIOS ,桥虚焊

网友:
如果软件没问题就查硬件吧,SATA硬盘接口的藕合电容比较容易坏。

网友:
这样的情况最好刷下BIOS 卡住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排除是不是硬盘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