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的顺序

楼主(2010-08-28):
是做了U盘系统之后,再进行量产,还是量产工具都带有U盘启动工具的。从未做过。自已看教程学的。

网友:
量产后才能更改模式,然后再做系统盘

网友:
量产软件后再把系统拷到U盘里。

网友:
先量产后做系统盘

网友:
量产相对于系统,量产更近于物理层。顺序应该先进行U盘量产,再进行系统安装。

网友:
直接在网上下一个pe通用工具箱安装到u盘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量产工具对u盘量产后 改了u盘模式 cdrom之后 就可以像刻录光盘一样把iso文件 到u盘 u盘就可以像光盘一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