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0笔记本 不按开关有待机 按了开关就没有待机?

楼主(2010-08-28):
接到一台天逸F40的笔记本··
  插上电源有0.03a电流  但是一按开关按键就掉电· 也没有待机电流了·把稳压电源拔掉  再插又有待机电流  按下又没有了     我查了待机芯片 MAX8734A   在按了开关就没有待机的情况下查20脚有19v供电  6脚SHDN 也有9.9v电压  3 脚和4脚也有5v 的电压  8脚也有2.0v基准电压 但是没有输出3.3和5v   拔掉电源线  再插又有待机了· 加焊了EC 就开机灯亮下 但也是掉电 没有3.3和5v
求兄弟们指点下  这样的机子应该怎么样修   我想查EC    KB910的工作条件  不按开关的时候36脚是有3.3v的
  按了按键就没有了··也没有待机了··

网友:
待机芯片不是在他供电   主信号控制 SHDN        REF  ON3   ON5正常的情况下没有输出3.3和5v的话  是不是可以确定这个芯片有问题
   但是拔掉电源线再插又可以···
   奇怪··求兄弟们指点指点···因为自学笔记本  很多地方不是很了解··
谢谢大家··

网友:
把EC换个试试,不行再查3V,5V芯片

网友:
按了开机键之后,掉电,一点电流都没有嘛?换成MA档呢?如果没有,肯定是保护隔离没有输出吧?查最后一个隔离管,是不是没有导通?如果是的话,看一下它的栅极控制电压

网友:
可定时哪有短路的地方吧  触发起保护啊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把BIOS电池拿下来试试

网友:
触发保护了看一下后面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时没有问题的··因为B+有19v的电压
  就是没有待机这个也有电压  所以隔离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把触发开关换了  肯定是那坏了

网友:
换触发开关

网友:
MAINPWON
ACIN
PU1B各脚的电压

查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其实F40这些机器一般都有一些腐蚀的地方哦

网友:
可能那里保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