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2的故障

楼主(2010-08-28):
我的一台m92刚开始偶尔白屏,摁下开关就好了,有时候一天也不白,前两天不亮了,开机绿灯亮一下马上就黄灯了,我把电源拆开发现两个电容鼓了,换后能点亮了但是奇怪的事也来了,开机几秒内就白屏是那种慢慢变白,关了显示器等机器启动好了再开就没事,能显示桌面也能浏览网页但不能看电影不能玩游戏,几分钟就白碰见大面积的黑色就慢慢白屏,摁开关才能恢复,拆开显示器发现高压板上一电容鼓了,换掉还是老样子。有个朋友在长城售后跟他说了下,他说小意思把显示器拿走了过了一天打来电话说屏坏了要换得300,肯定不换了,拿来后发现高压板不是原来的了,屏也不很一样,原来是全白现在白后能看到淡淡的彩色竖条恩开关只能显示几秒就又白了,难道把我屏换了吗,可是屏表面还有我留下的记号。
有几个问题请高手给分析下
一 根据现象有没有可能屏坏,有人说屏肯定没事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二 我的屏是不是被换了,屏最前面的一层能和屏分开的吗

网友:
白屏一般多不可能是屏坏了的 ,像你那样换电容就可以了,应该换通用的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慢慢白屏的先换屏线再换驱动板来确定故障位置,一般都是屏线不好呀主控芯片 空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