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200N笔记本电脑屡烧南桥为哪般?

楼主(2010-08-28):
一台华硕M5200N笔记本电脑,开机后电流为0.4A左右,更换南桥后开机电流可以跳变到0.8A以上,可以正常点亮,开关了两三次之后再开机电流就停留在0.4A左右,无法点亮,换了南桥之后又可以正常点亮,但开关机器几次之后又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总共更换了七片DBM南桥,每次更换之后都能正常开机,查外围供电基本都是正常,请问各位师傅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屡烧南桥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没有正常上盖装机也没有接外设)?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谢谢大家!

网友:
晕,做0.45锡珠的最新北桥都是家常便饭了,很少失手过,做0.70锡珠的DBM南桥还会虚焊,真的汗颜了

网友:
捕一下进南桥的所有电压。看有没有过欠压和不稳定的。然后 的话注意一下挂在南桥上的所有SM总线。看看阻值

网友:
你换南桥的这个动作,跟加焊是一样的不相信你能损坏这么多的南桥,看看主板有没有跟温度有关

网友:
小心插错电源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