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潮湿,你们用什么烘烤

楼主(2010-08-28):
BGA潮湿,你们一般用什么来烘烤,提高成功率,防止爆桥。

网友:
你是说返修台潮湿,还是芯片潮湿,或者主板潮湿?

网友:
当然指芯片潮湿

网友:
潮湿的话,不应该会爆桥吧?用100度左右的温度,慢慢烘十分钟左右,什么水分都没了。

网友:
坚决反对十分钟,要8个小时才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
潮湿要8个小时?  我用水洗的板子也就是弄半个小时咧

网友:
可以买台恒温干燥箱来烤料!淘宝上有的才几百块钱,我以前也常碰到爆桥的情况,买了烤箱烘烤过后问题大有改善哦!

网友:
用烤箱呀BGA烤最好

网友:
8个小时 这么长啊  买块板都有了    一般我就几十分钟 搞定

网友:
烤箱烤或者消毒柜

网友:
用棉花把洗板水渗进去,在用风枪吹一分钟左右!

网友:
用洒精水清洗比较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烤箱 100度  烤一天

网友:
我试过风枪吹10分钟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指在没有烤箱的环境下。

网友:
放被窝捂一晚也可以,哈哈,太阳晒你不怕有人拿啊

网友:
烤几个小时,绝对不可行,几十分钟可以考虑。

网友:
芯片潮湿:我处理这样的情况一般就用一个吹风机先吹干,再上BGA!

网友:
BGA潮湿?  是什么概念?不怎么理解。

在100度下考个几分钟就可以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