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后的怪问题

楼主(2010-08-28):
一块方正品牌机的主板,华硕P5P800-VM/S,初期故障为不能够上电,测量PCI14对地,于是折除网卡,再量不再对地,于是以为好了,哪知道还是不能触发,于是强行上电,跑码,只要不断电源,再关机,再重启,都一切正常。
关了电源,就不再触发,强行触发一次,不断电源,随便怎么关机,重启,都正常。
量得待机5V,不能触发时2.97V,强行上电一次,就3.9V了。。。开机针也是,不能触发时,3.38V,强行触发一次后,4.07V,到这里就没思路了,应该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换南桥就能好了

网友:
同样问题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查开关针连接的原件

网友:
雷击SB损坏了。

网友:
你的网卡装回去了吗?我也碰到过一块板子不装网卡死也不开机的!

网友:
5V待机电压很低呀,,,,,

网友:
查待机电路 跟RTC电路。

网友:
3.3VVSB是不是也不正常?

网友:
是桥挂了就先直接量PCI,A14脚,看阻值能不能达80欧以上。。在测USB口的对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SB都这么低 肯定是不能开机的   看一下USB接口  还有PS2供电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就先把IO拆掉  插上电 看一下5VSB有没有起来了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不行在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学修主板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