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WAD

楼主(2010-08-28):
上次在显示器维修中见到一封帖子是换完供电IC 1203P60后指示灯一闪一闪没有解决。这次我在维修中也遇见了这样的故障。原故障是显示器指示灯不亮。经过检查没有供电输出其他元件没有明显的损坏。直接换1203P60后指示灯亮但是一闪一闪。考虑到电源部分没有过流烧坏的原件。应该是反馈这方面的原因就直接代换了光耦问题解决了。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但换了电源IC还一样,没换光耦,下次知道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电源灯一闪闪的有没测电压有没波动呀,电压不稳定的先查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