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的板子CPU、I/O均烫手

楼主(2010-08-28):
手上有一块845的板子,具体什么型号看不到,I/O是IT8702F-A的,SB是FW82801DB,开始上CPU直接把我CPU给烫烧了,现在针脚可以触发开机,间接性的,就是有时候还是需要短接晶振,开机持续几秒就掉电,I/O非常烫,CPU温度也蛮高的,测开机针脚电压正常,USB测量对地阻值无穷大,1117中间脚对地正常,诊断卡跑代码是NO!???奇冠的诊断卡。这个具体是哪坏了呢?进水了?放置时间长缘故?原来是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CPU供电电感正常运行的时候发烫,只有一个烫,过几个小时就自动关机了。过了几年才拿出来,怎么发现问题变的这么严重了?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先修正常上电再说,很有可能是南桥不良了

网友:
USB都不正常了,肯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
你量量看3V 5V SB看看有没有短路啊,如果USB 不正常就肯定南桥了!也可能I/O也挂了!!

网友:
usb对地无穷大  。那就是ICH南桥

网友:
直接查PCI 14脚,对地值是多少。

网友:
USB对地无穷大,南桥虚焊了吧。线加焊南桥再说。把CPU供电插头拔了是否还断电啊

网友:
USB对地值无穷大这一点就能说明桥坏  了

网友:
几组USP 地址线 数据线  对地值都是无穷大吗?
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南桥加焊试试!!IO烫就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了几年才拿出来  电子产品 你不用 坏得很快的  IO非常烫  先换掉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