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怎么进BIOS。在线等

楼主(2010-08-28):
  今天刚刚接了个新的苹果笔记本要换Windows XP  操作系统,但按F1中间出来个小地球,过会就没了进系统了。F2.F8,F10,F12都没反应不知道怎么进BOIS,请师哥师姐们帮帮忙,指点一下,在线等。

网友:
苹果 没有BIOS。

想从光驱启动。
开机按C 键。

网友:
哥们苹果做系统不能从光驱启动!就算启动了也白费!他必须先进苹果系统!系统里有个软件,具体记不清什么软件了!你查一下!用哪个软件才能做XP的系统!

网友:
这个问题我倒是遇见过,那要看你是装双系统,还是只装XP,如果只装XP可以开机直接按C,放上系统盘就可以了.如果是双系统,就得先装好苹果系统,再装boot camp这个软件,用这个软件在苹果系统下为XP分一个区,按提示放XP盘,然后一步一步按提示做就行了.

网友:
1.插上可以启动的设备(光驱,U盘等等)
2.摁开机键后长摁ALT键,会出来图形界面的启动项
(之前很老的机器肯定不行了,什么G3G4的那种)

网友:
苹果机还可以装单XP的吗?

网友:
这种情况要看你苹果系统版本,要先进苹果系统在应用软件里找到BOOTCAMP选项,分一个分区给XP系统,之后会提示放入光盘,重新启动,在之后就是正常的WINDOWS安装界面了,

网友:
这个得看你苹果笔记本的系统,一般在苹果电脑上安装windows系统,要先进入苹果系统,然后进入应用软件,找到BOOTCAMP这个软件,运行这个软件,运行过程中会提示你,分区,放入光盘,重启。之后就是windows的安装界面了

网友:
我家有一台维修的苹果笔记本,修好后客户要求装XP,没人会呀 ,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