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松下加粉的教程

楼主(2010-08-28):
平常打印机松下见的较少,加粉也没有经验。今天碰上一个一体机鼓捣了一天。费时间又费力。还浪费了两罐碳粉。幸亏有这教程帮了大忙。希望以后大家有加过这个硒鼓的兄弟少走弯路。

网友:
不建议给这个机器加粉,问题多多,国产粉质量不行,有的当时就效果差,有的用几天效果差。

网友:
呵呵.一个原厂的粉盒要几百块谁吃得消.

网友:
加了多次了,要原装粉才好用,代用粉问题多多

网友:
加粉时注意清洁好,粉上好点的,问题不大!

网友:
清理干净,用好粉!

一般没什么 问题的!

网友:
还行吧  我经常修这种鼓得  刮板和磁辊坏的多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要是有机试的话,把粉倒干净,复印全黑,复到打印出来,较干净时,再加粉,100%可以
无机试的话主要清干净里面的海绵棍就可以了,当然鼓一定要很干净!

网友:
把鼓拆开清干净,加粉.效果不比原装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