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8-28):
自用一爱国者U盘,有时能正常使用,有时插入U口时报错,无法访问。没有办法,只能用锯子锯开,再试,一切正常。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这样也算维修一例 晕 什么都没有 过程也没有 据了什么东西啊

网友:
这板猪不地道呀

网友:
他的意思是,把他的U盘锯开,用板片插到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头昏昏不知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说的什么意思呀?????????

网友:
你是不是说:“裸体”UU盘吗?说明震动后好了,估计有虚焊。

网友:
主控虚焊了大哥

网友:
是不是晶振的问题啊,你扣上估计又不认了

网友:
检查下12兆晶振和两谐振电容

网友:
你那种情况该是驱动芯片没正常工作

网友:
现在一直没有问题吗?你说的问题应该是晶振。。或是谐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感觉晶振和主控都没问题!运气太好了!!

网友:
虚焊吧.楼主用锯子锯得好.真是个人才.

网友:
估计晶体松动的问题,仔细看看虚焊。

网友(2010-10-03):
我晕、、、这种帖子应该加精华吧?

网友(2010-11-04):
摩擦产生热量,搞好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