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机打印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0-08-28):
回收一台四通5530SC打印机,自检打印正常,但联机不正常,有打印响应,但打几下就退纸,且打印内容为乱码。请问是哪的问题,怎么修,谢谢

网友:
正确安装驱动了么?厂商选中文四通(列表最后一个厂商)  打印型号选OKI 5530SC ,如果还是不能正常打印,进入BIOS设置 修改并口模式为NORMAL  或者SPP,再试,如果还是不能打印,看下打印机设置里是使用OKI模式还是使用EPSON仿真(5530SC老版本不带1600K仿真,新版本带),这几步都做了还不能打印的话,修主板吧,LS05 LS07  MSM6990 这三个片子是最常坏的,剩下看你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