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时,必须测得电压

楼主(2010-08-28):
我是新手,修了好多年台式机主板,现在开始修
笔记本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太了解笔记本的工作流程,想知道笔记本维修时,那些电压是必须检测的,谢谢
笔记本维修

网友:
要看上电时序,你是指的待机,还是开机。S0 S3 S5 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啊,我觉得前面两位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电压也还要看机器的上电时序了,不同机器,时序不一样

网友:
一般是先测测待机电压。

网友:
一般都是3。3 5 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