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dynabook satellite A100 反复跑 87

楼主(2010-08-28):
同行发来二片东芝dynabook A100 主板,一片南桥北桥有做过,另一片未动,二片故障一样,ATI X200M 450芯片组,到手先测各组电压正常,上CPU带灯假负载测CPU座信号正常,不上内存直接87,上内存后,数码卡灯闪几还是87,然后掉电自动重启反复跑87。请问和COM电路有没有关系,装COM电池不装都是这样,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不行可以先加焊一下内存插槽!!另这个板子的北桥容易空焊,修过的那台可能没能做好~~

网友:
谢谢各位提供思路,电流空载0。45A,各组电压都有,上CPU(迅驰 二代CM 1。5),加内存电充直接步进式上升到1。1A,未看到来回跳动,不过东芝日系迅驰机开机速度都很快。

网友:
那片未动的,我今天重做南北桥,还是一样,用的基地CF-360,不是做广告,基地的BGA玩熟了很少很少爆桥的,桥决对做好了。

网友:
刷洗内存槽试试不行在按楼上的方法
引用 网友A:

内存插口很干净,这板成色很新,有用假负载打过内存的阻值正常

网友:
上主板的图片,大家应该有修到过这板http://www.taobao.com/view_image ... p;dbId=db1&fv=9

网友:
跑87莫非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如果是独立的,建议可以坐下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各位大大,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帮忙,这种板跑87掉电就是内存不认,只能上DDRII 4200 也就是533的,顺便求此另一片板的BIOS,因为开始思路不对,刷BIOS搞死掉了,原来的BIOS大意未保存,二片板还是有点不同,读卡器,BIOS容量不一样.所以现在用好的BIOS恢复另一片不跑U
求这个BIOS
东芝日系 A100 ATIX200M IXP450 有读卡器 板号:6050A2076701-mb-A02 BIOS型号:SST39VF080

网友:
楼主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一下电流  顺便用示波器打波就不会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