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GL-MX跑90 AE ,然后自动重启,跑AD 90

楼主(2010-08-28):
一张华硕P4BGL-MX主板,点开机后跑90 AE ,然后自动重启,跑AD 90。已经换过CPU和N条内存,都是一样故障,跑90 AE ,然后自动重启,跑AD 90。测各电压正常,再刷BIOS,摘COM口芯片,都是一样,请问大家怎么修呢。谢谢。

网友:
压着北桥看看或者cup, 一般都是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主板的,不是笔记本的。我已经刷过BIOS,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做过CPU座。

网友:
不插内存接喇叭会报警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你还没压过桥,先压桥试试!如果能跳过去就是桥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查过,包括你说的那一些阻值,但是没有发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