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260

楼主(2010-08-28):
哪位大哥手里有用6260当VCORE的IC的,请帮量一下20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和加电后电压大小,谢谢了

网友: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一般换了都会好, 有时加焊下也会好

网友:
实在不行酒换一下吧。

网友:
换个全新的不就行了···

网友:
谢谢几位指点,我量该阻值为30欧。电压被拉低为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