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的W39V040FBP的BIOS编程器刷不了

楼主(2010-08-28):
我的编程器是威雷的58B,买的时候3000多,支持在线升级,就是不能刷W39V040FBP的芯片,每次刷完验证的时候总是错误,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会不会是芯片的引脚方式选择错了,要不是转接座有问题

网友:
验正出错能不能用呀如果能用就是软件出错,用不了可能是插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 如果是BIOS芯片没问题  就只有问厂家

网友:
3000多都刷不了。。。。我的一百多还没试过刷不了

网友:
我用的是西尔特的 3000U

网友:
我的125元买的,没发现电脑bios刷不了的。嘻嘻,连现在最新的8脚的都照杀。况且这些老家伙!

网友:
刷不了就刷不了吧  芯片坏了也有可能 直接换个BIOS 3.3V 4M的片片 随便换个 下了BIOS刷入就行了啊 不要非得用那个

网友:
编程器 程序内可选那片片型号 那么理论上就是可以写入的 排除你接触不良 就是片片 本身坏了

网友:
到威雷官网下载相应的软件,然后再测试,有可能是软件异常

网友:
3000U,简直是编程器的骄傲,我也在用

网友:
华邦的W39系列的刷成功的机率是比较小的,你完全可以用49系列的来代换,碰到39系列的我只要刷2遍不成功,我就用49系统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