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P 掉电到 0.25A

楼主(2010-08-28):
华硕笔记本,主板板号:A8JP。主板没有修过。
故障现象:可以开机,开机以后电流可以上到1A,然后掉到0.6左右,然后再上到1A,反复如此。+5VO电感发热,电感温度偏高很多。
维修步骤,开机测各处电感,电压反复变化,不正常。+5VO电发热,应该是,+5VO前后级有短路

但是万用表打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用烧“鸡”大法,呵呵。用可调电源调到5V,电流调到最小,正极接电感片,负极接地。有短路。发现CE5100温度不正常,拆除后,不再短了。

网友:
硕的机器不知道为什么就爱掉电,上次一哥们的本,掉电死活修不好。其人。平洲也是个问题。

网友:
不短路了,机器就修好了?

网友:
楼主帮我看看你板子上R744  R745  R749 R750的参数

网友:
是不是R744  R745  为49.9欧姆,R749 R750为33欧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帮你看一下,刚才看了一下图纸,你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