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 待机电流0.07A,3V,5V正常,网卡芯片发烫,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0-08-28):
(无正文)

网友:
待机这么高肯定不正常了,网卡发烫你先取下看待机怎么样

网友:
先修好待机先.

网友:
雷击的机器吧,关键看网卡,EC和南桥吧,兄弟

网友:
雷击了吧/

网友:
  先拆网卡呀   在看下待机正常不?

网友:
先把网卡摘掉  看下能不能触发

网友:
拆了网卡就能上电了

网友:
拆了网卡看看

网友:
拆下网卡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