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170黑屏

楼主(2010-08-29):
此液晶开机黑屏,强光下可看到液晶有显示正常,就是没有背光,该液晶屏换了新电源板,故障依然黑屏暗显示,没有背光,将该屏换到通用高压板上和主板上,可正常显示,有图像 有背光,可判定是原主板不良,可这是主板什么故障呢?有显示,就是图像没有背光灯。真是急死我了,哪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
都知道原因了,还求助什么呀,就是电源板、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电源有12V以上,驱动端有开启信号电压3.3左右,那就是高压板问题,换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我碰到过一次

网友:
是主板上的一个三极管坏了,没有信号到高压板点亮灯管。更换主板上的一个三极管后正常了。
现在是主板还有一个问题,整个图像偏绿,亮度没有 以前亮了。成了暗绿色的了。应该是少了亮度信号,主芯片是TSUM16AL LF-1,没有该芯片的资料,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点评):
你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帖子,还是程序问题!这机器毛病多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