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不开机 我叉 我叉 我叉

楼主(2010-08-29):
送来三块神舟的板  945PL天尊版    三块都是全板爆电容   可见新天下这个垃圾了    其中两块故障一样   CPU无供电 打上下管G对地  都是其中一下管损坏  G直接接地了  但是电源IC是好的   估计是在长期高温状态下自刎的      同时换上下管 换电容  问题解决

还有一块郁闷的很   IO 8712F   75有跳变  72有变  71没反映  于是查南桥  晶振有压差正常 但是貌似电压有点高 1脚1.8V 2脚0.40V    我叉叉叉    换X  换谐振  换106   打CMOS中间对地与其他两块一样   打晶振两脚对地与其他两块一样   于是怀疑南桥挂了  但是用手摸32.768(连同谐振已经换了三组) 还有时候能触发   把能换的都换啦  连双二极管都换啦  就是整不了了  郁闷  郁闷 郁闷那   跟我前几天问的那个只有一个谐振电容的主板差不多吧   修好后  放上一星期 准不触发  也是 晶振  谐振 的换了一大把

应该说还有一块昂达的  NF43 单桥  开机跑CF   想也没想直接压桥 能检内存  可惜用土炮搞的待机3.3都对地了  桥给挂了  看来要想BGA  非焊接机不可啊  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理思路   不修了 睡觉   奶奶的   希望在线的兄弟们想想办法吧  我把希望全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祖国的繁荣昌盛 就靠你们了 要想2012不灭世界  就要把这块板搞触发

网友:
换个RT9202试下 参照下我的那个帖子吧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3455-1-2.html

网友:
怎么没人来帮分析分析  看来大家都活够了  都等着2012呢

网友:
起死回生大法来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853-1-1.html 张老整理的
我试过可以的,就是我把供电挂在SB5上面的,一断电时间就停了,但是不掉时间,

网友:
挂电池上面怕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回复 中关村维修站 的帖子换晶振那一片南桥要加焊或重植  跑CF的应该先换晶振再干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扳子客户都拿走了   也没法做了  现在着手改下土炮     成功率太低啦     我把电炉丝上加块3毫米的铝版来均热   然后前面加个温控  上面用热风枪   不知道成不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看了下张老的帖子   确实5V供电 电池接不了多长时间  不过可以做个来测试 不开机的时候南桥的良率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