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简易山寨上网本按下触发开关掉电

楼主(2010-08-29):
一台10.1的上网本按下触发开关后就掉电。将机子拆下后,猜想可能什么地方有短路,可仔细查了一上,没有短路的地方。后发现按下I/O后不掉电了,加焊后还是不正常,要将触发开关长按4--5秒才能不掉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没加焊好吧~用风枪吹的还是烙铁拖的

网友:
换个全新的试试看。 那种小本CPU也很容易虚汗,而且加焊的时候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网友:
山寨本很垃圾啊,一般都不去搞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电压没起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烙铁,后用风枪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