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不停重启

楼主(2010-08-29):
手上一台HP 6531S 接电源会不停重启,电流从0.02--0.56---0.02---0.56那样不停反复,下了内存也是一样,下了CPU电流0.26左右,确定不是CPU的问题,各位指点一下。
cpu

网友:
换CPU 电源管路芯片,估计会好···

网友:
试试加焊显卡

网友:
感觉还是开机部分的问题吧。。自动开机不太正常啊

网友:
这个就不关显卡事了吧?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呀

网友:
BIOS或者电源管理的问题大些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波 看是否是不跑CPU 如果是就安部跑CPU维修 先查供电 数据线 地址线 BIOS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CPU的电压出来了吗?我上次修的是CPU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CPU都挂了,换了电压出来了,可还是一样,相信北桥也坏了,怎么跟客户说呀?今天听一个朋友说他也接了一台,情况都一样,后来也没修。可能是这机的通病。

网友:
不段的 重启 说明应该是不断的 有开启复位信号 查开机复位信号 电路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这样,重启是正常。是有一路电压没出来。

网友:
CPU处有短路

网友:
全版用洗板水清洗后用烘干机烘干试试,我有个HP的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实在不清楚把供电芯片都焊一下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10-10-04):
换个电源芯片试试啊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 个人觉得问题有可能在CPU供电部分。。
加焊一下试试。。。 !!

网友:
电压有问题 没出来

网友:
加焊电源管理芯片,还有电源接口附近电容

网友:
有没接风扇,接上无线网卡,我修的HP 511的就是不触发,换EC 换南桥,可以触发,不停重启,接上风扇,接上无线网卡就好了,不自动触发了,CPU 电压和显卡电压出不来,其它正常,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