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电源高压一体板带负载不起

楼主(2010-08-29):
  一联想19寸电源高压一体板~ 接上屏线开机不起,指示灯不亮,拔了屏线,指示灯正常能亮,能正常开关机。
  把电源高压板拆下来,量电压13v和5v总是跳变,跳幅在2v左右,换过电源稳压管K6241,也把203D6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把高压条断开了 电容也换成全新的  光耦也换掉了 量别的管子都无明显坏的现象~ 同时12v的5v的管子也换了
  症状还是一样 请大师们帮帮我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有短路的地方把给高压板供电的过线段开看看电源输出正常吗?

网友:
还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你看看MOS管S级接的那个电阻一般是1欧以后的,你看看是不是阻值增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 大哥麻烦你看清帖子 我已经断开高压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详细点吗

网友:
203D6电源管理芯片 电路不好修   换431看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我昨天修到过和你的情款是一样的————一接屏就不通电了————最后没办法————用了一个通用电源板——在拿了一个四灯的高压——飞线着才修好的——————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试一下屏吧。缩小检查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我到没用通用板 而是刚好有块原装板 收的一个一模一样屏坏的显示器里面拿出来的
   换下来的这块我还在研究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确定驱动板没用问题

网友:
屏是5V供电的吗?有一个风扇代替屏供电,看看电源是不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要慌张,首先判断出问题具体出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下来的哪个扳子我也修不好了————本来我技术就不高——把431换了————5V稳压换了————最后12V稳定了——但是5V还是跳变————没思路了————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