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什么软件可以把双面的内存改成单面的

楼主(2010-08-29):
用什么软件可以把双面的内存改成单面的,1G的改512M的

网友:
SPDTOOL 台风 均可以办到~

网友:
SMART-SPD   可以在DOS下编辑

网友:
你直接把后面的颗粒拆下来.然后把焊盘刮干净.重新写个资料.
就可以啦.
前提是你必须保证你前面8个颗粒全部嗜好的.
例如1G的条,资料是1G.64*8
你改成512M 64*8       要不就拿一跟512M64*8的条把资料复制进去!

网友:
不要只关了一个BANK了事,,,一定得重写一下一个512的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