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 M26GTA-DG 主板 CPU供电不对

楼主(2010-08-29):
客户的斯巴达克 M26GTA-DG 主板 自带 4400+开机断电,感觉是保护了,取下CPU,上假负载,测量,CPU无电压,时钟,复位都有,换了一个3000+,主板不断电了,CPU供电有1.1V,但不跑码,电源芯片是一个BD-9H的24脚方形小芯片和AA-9G的16脚方形小芯片 ,也没碰到过,没东西换,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两个小芯片的问题?

网友:
你先看看上下管和电容有没有问题啊,电压偏低不一定就是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没东西更换时有点麻烦的

网友:
应该是吧,一般上下管正常,电容没鼓包的 ,就怀疑电源ic ,你这个板是不是主从 ic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