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P-s3插显卡跑52

楼主(2010-08-29):
我有一快技嘉主板不插显卡跑52插显卡还是跑52插槽清洗过`显卡也换过就是跑不过`哪位高手指教下怎么办??

网友:
是52先是25后跳过去啦``跑的就是52```

网友:
25都过了   点亮了啥
听到滴声没有 最好插显示器看一下 coms放电什么的
我上次遇到跑25的技嘉 没插显示器 拿去返修 在接待台一个17岁的小兄弟一下就点亮了 再看任然跑的是25 *脏话*脸都丢完了

网友:
打显卡插槽的值有没偏差大 的。正常刷BIOS加焊一下桥。

网友:
换张显卡试试看呢

网友:
刷BISO,换IO试试

网友:
都到52了应该可以显了,有没有开机死机。把时钟芯片加焊一遍

网友:
插显卡是显示啊````可是死机啦```键盘都不能动```COMS也进不去啊```

网友:
查键盘鼠标口,刷BIOS测试
然后拔掉硬盘

网友: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的话  可以加焊下桥

网友:
换个PCI显卡试下,

网友:
换io  加焊北桥  就这两种原因

网友:
显示了的话,死机的要先刷BIOS,再考虑桥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 BIOS  再拆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