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12v偏高

楼主(2010-08-29):
最近碰到一个联想品牌机的电源,测得黄12v偏高,为13v,测转换12v的那个管正常,可调电阻也正常, 大个的滤波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求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可以试着调一点可变电阻。一般是可以调下来的。你的5V有没有偏低。

网友:
5V高不高,高的话只有看看光耦.

网友:
测5v电压在4.85v吧 等会我测下

网友:
顺便问一下, 我有个电源的+5V电压偏低, 4.8V左右(PS_ON也是4.5左右), 其他都正常.

不过这电源的过滤波电容很多都爆了, 但己换了.

网友:
换开关管前面的两只小电解

网友:
12v偏高,为13v,是不是负载电阻开路

网友:
不知道啊,现在还在柜子里仍着了,被别人弄了 连转都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