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笔记本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0-08-29):
想问一下,清华同方笔记本开机没显示,风扇没有转,但光驱能打开,首先从哪里开始检测呢?

网友:
  什么都没有提供,这怎么帮你?

网友:
跑下码,看电流到多少?

网友:
说的这么笼统 看来是没救了  说的清楚点 开机电流多少 把本子才开 测各路电压

网友:
说的太不清楚了

网友:
能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
先从供电电路查起,检查几路供电是不是正常